急!急!急!请问stm32F103和stm32F107的固件函数库是否通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4):
貌似大部分是通用的~

网友B:
看到很多人说  函数库中有宏定义选项   可以指定目标芯片  你去看看

网友C:
3.x 版就是通用的.
要改什么?  晶体部分的结构不同的, 所以这一块就需要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x 版就是通用的.
要改什么?  晶体部分的结构不同的, 所以这一块就需要更改. ...

我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