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应里面图片这种插座的表笔的正确名字是什么啊

楼主(2013-05-24):
就是这样的插孔,香蕉头插不进去。有点象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插头。但是再某宝上没找到。
我想买一头是鳄鱼夹,一头是这样插针的线材。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查查3008、3064之类的香蕉插头座看看,不知道你的插孔直径是多大。3008是2mm直径的。
线材就买合适的香蕉头、鳄鱼夹自己做好了。估计很难买到现成的。

网友B:
应该是2mm的香蕉插

网友C:
随便找个电子市场,拿实物过去或许比在这里问问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