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C2方式启动求助!!!

楼主(2013-05-24):
USB  C2方式启动求助!!!

大家好,我使用写好的hex文件转换为iic文件,但是下载到EEPROM中不能启动。
读取EEPROM的数据之后,发现不是下载进去的数据。

但是在程序中通过写入C0/C2到首地址的话,重新上电是会出现“未知设备”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PID VID已经按照程序的.51文件设定了。

楼主:
为什么上面显示 此贴已结???

网友A:
驱动程序中有没有对应VID PID

楼主:
  您好:
设备没有下载程序时,得到的PID/VID码如下:
     v :0X4B4
     P :0X8613
在程序的.a51文件 中设置的是:
     v :0X4705
     P :0X0210

hex2bix -i -o FX2-HAN.iic FX2-HAN.hex -f 0xC2 -v 0x547 -p 0x1002
生成iic文件的前几个字节是 C2 47 05 02 10 00 00 04

下载程序后是
     v :0X4705
     P :0X0210

按道理这样是正常的文件,但是我下载之后,USB为什么不会启动呢?

程序需要改动什么地方吗?驱动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找。
程序放在存储芯片与原来例程一样的驱动就可以了吧?

另外我使用的是24lc00,地址000是在哪里设置的,A2:A0=000就可以了,是吗?
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A:
你安装的cyusb驱动中有没有对应的 v :0X4705     P :0X0210?
24C00的地址是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设备没有下载程序时,得到的PID/VID码如下:
     v :0X4B4

地址不用设置 EZ-USB的IIC会自动寻址识别的 只要电路正确就行

网友B:
C2方式下的EEPROM要在64k,或者大于64K。24LC00只能用在C0启动方式

楼主(2013-07-17):
感谢大家的回复 好久没来了 确实是dqyubsh所说的,我用的芯片存储太小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