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205的USB问题

楼主(2013-05-24):
现有207的DEMO板,软件在207上测试没问题,后自己用205搭了板,一开始电脑一直显示no device,后发现晶振不对,改为内部晶振后,就出现有时正常,有时毫无反应,有时显示no device

楼主:
硬件图,不知是否有问题,刚接触,请大家帮解决

ok

ok

网友A:
将4脚电阻断开试试呢?D+有没有接1.5K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4脚电阻断开试试呢?D+有没有接1.5K上拉?

试过了,ID可以不接的,不受影响;上拉没接,datesheet上没有要求上拉,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可测得D-上又+3V左右的电压,无反应就是0V啦,no device显示就是+3.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