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汇编中的ARx

楼主(2013-05-24):
ARx的意思是寄存器的绝对地址。

但是,这个绝对地址是编译时确定,而非运行时确定的。

所谓"AR0 – AR7 Represent the absolute data addresses of R0 through R7 in the current register bank. The absolute address for these registers changes depending on the register bank that is currently selected. "是误导。

网友A:
这个应该原本就是编译器该干的事

网友B:
什么误导,自己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误导,自己理解错了

current register bank很容易被理解为运行时当前psw指向的那个bank

网友C:
寄存器的绝对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current register bank很容易被理解为运行时当前psw指向的那个bank

本来就是当前的寄存器组,只是是编译器预先设定的而已
动态的就是
mov a,r0
push a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