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充电cell balancing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平衡,都是放电式的,
看内部等效电阻多大的,10ma放电平衡 会产生热量的
至于为什么是10ma 这个看芯片手册 也许会有的
如果你要平衡电流大呢,做外部 MOS放外面,功率电阻加大,注意散热

网友B:
1、10mA应该是充分考虑了IC散热、功耗等稳定性问题
2、具体使用哪种方法实现均衡功能,需根据系统对产品性能的需求来定。10mA是否能满足用户要求?不能果断按楼上的方法。

楼主:
这个提供平衡电流的大小,需要加多少如何计算呢?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就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参照电池组容量,平衡电流自己调整 平衡时间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