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硬件问题

楼主(2013-05-24):
   我用STM32F103vet6做的一块板子,上电程序运行正常,但用串口下载不了程序,必须用示波器的鳄鱼夹夹住板子的地线才能烧写,
1天后无论怎样程序都下载不了了,但软件运行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但用串口下载不了程序,必须用示波器的鳄鱼夹夹住板子的地线才能烧写,
看样子是地线问题, 注意合适的接地.
不建议用示波器的夹子来接地, 免得损坏示波器, 甚至导致人身安全事故!

楼主:
果然是地线虚焊了,悲剧

网友B(2014-02-24):
地线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