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正面和背面的USB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05-24):
想试验一台PC同时接多个USB设备。用的3个设备都是自己做的,里面代码都是一样的。发现:如果它们都接在PC背面,就都可以识别出来。如果哪个接到PC正面,无论背面接没接USB设备,都识别不了。
但是正面的USB插座,也是接到主板上的。我打开PC看了,正面的插座连到主板的 F-USB 接口上。
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主机背后的驱动能力会大于前置接口的

网友A:
会不会你制作的设备的负载需要太大的驱动呢?

网友:
功率差很多,不过也有些机箱用很简单的延长线而非主板延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