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不稳定

楼主(2013-05-24):
之前一直以为自己设计的485通信没什么错误,最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是PC软件没有侦测错误报错,实际上还是经常有错误
工作情况:
用HXSP-2108B(配适配器),带28个单片机板,最后一块板接120欧姆终端电阻,A、B上下拉电阻为1K,波特率57600,通信距离不超过50m
最初设计的时候有对2块板读数据再用软件比较每次读到的数据,本没有发现错误,也就装机了
最近装机发现有台机器多启动几次就会出现有些数据读不上来(上位机软件发现错误后屏蔽了,上位机没有做重读机制)
这几天自己做了个上位机软件,每块板会发送318个字节,发现基本上读取10K字节数据就可能出现数据了某一位出错,出错位随机,帧头、帧尾、数据都有可能
在上位机软件里加入出错重读,就能读对。

大家帮忙想想怎么设计能减少出错率,10K字节出1-2位错误感觉太高了,虽然重读可以避免错误,谢谢!

网友A:
负载比较重,可以考虑用CANBUS

楼主:
谢谢建议,可是我不想改硬件方案,是否换一个能带128个设备的芯片(输入阻抗高点)会好些呢?大家继续给建议啊,急啊

网友B:
现在的RS485可支持到128节点的芯片很多,但不管哪个系统,在节点数量比较多之后就要对阻抗匹配等做较严格的考虑,建议先看一下在节点比较多的情况下波形是否会开始失真,理论上30个节点应该还不是很难处理.

楼主:
暂时修改上位机软件,通过出错重读解决(基本上重读一次就可以,设置最多重读3次),测试了几天没有再发现错误,改硬件要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