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样V-I特性的帮忙解释下什么原因吧,谢谢!补充信息

楼主(2013-05-24):
问题是这样的:用背光驱动IC恒流方式驱动TFT背光,背光LED电路为三灯串联共8组,8组直接并联,一共24颗灯。发现上电时有个别的LED灯不会立即点亮,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对应的区域有一块是黑色的,1-2秒钟后就亮了,恢复成正常点亮状态。分析原因时发现相应的LED灯做伏安特性曲线测试时在转折区有两条不同位置的曲线,与正常的LED测试的单条曲线不同。
请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些LED灯会比其他的LED延迟1-2秒才能正常点亮呢?

NG:

OK:

V-I.JPG (18.87 KB )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晶体管测试验,你这是啥仪器测的?看起来是好几万快钱的高级货。

楼主:
LED 是三串八并的LED背光组,上电时有一组会延迟点亮,测试曲线就是这样的,求解释分析原因?

网友B:
可能一条是上升线, 一条是下降线.
如果电源升降太快, 那么或许象寄生结电容等参数起的作用导致了第二条曲线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一条是上升线, 一条是下降线.
如果电源升降太快, 那么或许象寄生结电容等参数起的作用导致了第二条曲线 ...

也许吧,

网友D:
不知道具体的连接方式,也不知道图像的座标标定
所以这个问题,真心看不懂

网友E:
4#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点评回复
可能一条是上升线, 一条是下降线.
如果电源升降太快, 那么或许象寄生结电容等参数起的作用导致了第

同意这个解释

楼主:
补充了一些问题发生的详细说明,大家给帮忙解释分析下。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延迟1-2秒的坏了,坏了的LED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