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求教,用UAF42做了个低通滤波器实物连接问题

楼主(2013-05-24):
求教,我用UAF42做了个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是1KHZ,用multisim10.0仿真时,能成功实现,但是实物连接完,接入信号测试就不能实现,在示波器上显示不出波形,我就是按照仿真图连的实物,不知道是否哪里弄错了,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源你弄对了吗?

网友B:
截个图吧   没有装multisi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截个图吧   没有装multisim

网友C:
示波器的采集频率  设置的怎样   有可能是示波器的使用不当导致信号采集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你弄对了吗?

以前电源弄错了,现在应该是对的了吧,正负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的采集频率  设置的怎样   有可能是示波器的使用不当导致信号采集不到  ...

我试试再设置下,谢谢指导

楼主:
在AD和DA转换后,显示的波形还算正常,想加入这个用UAF42做的低通滤波器把高次谐波滤掉,可是连接完实物,通电后,波形根本就不是正弦波了,请大神们指点,低通滤波器我加的是正负12V电压。

网友C:
你的思路是想通过在电路中引入低通滤波器   将高次谐波滤除   但是   你需要考虑低通滤波器的加入  对电路本身的影响    这一块   你需要重新分析

网友C:
必须要真正吃透电路的原理   才能下手整改   否则   又会引入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真正吃透电路的原理   才能下手整改   否则   又会引入新的问题

好的,谢谢指教,我再考虑下

网友D:
问题应该搞定了吧   个人觉得问题不大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2015-04-27):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