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电源模块可以给电池组充电吗?

楼主(2013-05-24):
(无正文)

网友A:
给电池组供电一般都是采用恒流源电源,用恒压产品供电一般会存在这样一些,在充电开始阶段,需求的电流很大,很有可能就触发产品的过流保护,产品根本就启动不了。或者用高功率的产品给其供电,输出的电流不可以控制,对电池有伤害。

网友B:
最好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