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关于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呵呵!先上图。

写了一段汇编,在编译的时候WAVE没提示出错。但我发现我在主程序前明明定义了ORG 0034H,但为何在CPU窗口里看到的程序是从0033地址开始的呢?百思不得其解!求科普!

为什么我在中断入口的那个ORG 000BH却有能正确编译呢?如下图

网友A:
为啥不用keil????

网友B:
同楼上,为啥用汇编?

楼主:
:lol汇编以前接触过一点,C要重头学啊!
感觉汇编和C都是做出程序的工具尔耳,那个顺手就用那个啰。没有什么贴别的。
这跟老一辈师傅直接搭的高频板比用电脑出图画出来的好多了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然时代在进步,以后肯定会把C搞熟的。呵呵!

网友C:
老一辈师傅直接搭的高频板比用电脑出图画出来的好多了

…………这个亮了。我说英语老师口译出来的比用金山译出来的准多了你信么?经验与工具有可比性?

回到题上,我还是觉得C比较利于解决问题。汇编看两行就头大了,特别是地址问题。

网友C:
个人感觉会汇编再学C,思路更清晰,想那时还在弄助记符时,对着一大堆LCALL发呆,最后勉勉强强写出一个小程序。现在再碰汇编我只能躲着了,呵呵。

楼主:
汇编以前接触过一点,C要重头学啊!可能以后我也会淘汰汇编。
口音和线路没可比性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没一个防真软件能用得顺手的,经常和360或防火墙有冲突。这需要一段时间来摸索。keil也有问题,一步一步地跑写好的语句有时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呵呵!

网友D:
不是对的么?从0034开始看,不就是759000
这个是你显示的时候的对齐方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