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手如何从单片机发送16位的数据?

楼主(2013-05-24):
比如说
  SBUF='1';//28;
  while(!TI);
  TI=0;
可以发1到电脑
如果要发0xE5呢?

我试了
a=0xe5;
  SBUF=(uchar)(a/256)+0x30;
  while(!TI);
  TI=0;
   SBUF=(uchar)(a%256)+0x30;
  while(!TI);
  TI=0;
它显示的这个 0

网友A:
我承认基础差,看不明白你到底说的是啥

网友B:
把你的串口助手改成16进制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C:
0xe5+0x30是不可显示的字符
改成16禁止显示应该可以

网友D:
:L
你要发送的数据位0xe5,是八位;
0xe5/265 = 0  ;0+0x30 ='0'
0xe5%256 = 0xe5; 0xe5+0x30 = 0x15 ASCII中这个是NAK,拒绝接受
你要是想看16位数据,就不要用字符模式,用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