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模块电源的输入功率到底该怎么看?

楼主(2013-05-24):
    最近经常有客户提到AC-DC产品效率的问题,具体是这样的:使用万用表直接测试产品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通过相乘得到输入的功率,这样根据产品的负载情况得到输出的功率,最后算出产品的转换效率,这样的计算方式一看是没有问题,为什么计算出来的转换效率会很低呢。
    但是对于交流输入的产品,我们忽略了输入的功率因素,如果没有考虑功率因素的影响,是不对的,功率因素一般比较难计算出来,电源生产厂家一般都会使用仪器---功率计来读取产品的输入功率,用该功率和输出功率来计算产品的转换效率才是正确的。

网友A:
通常来说整流后的电解电容的容值越大,功率因子是越小的。

网友B:
受益匪浅。

网友C:
原来如此!!!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没有专门的仪器就没有办法测了??

网友E:
受益匪浅啊

网友F:
交流的的功率不纯粹是有功功率,它还有视在功率,知道功率因数才可以得到转换效率,现在测功率的器件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