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顺序不同,导致不能连接仿真器??

楼主(2013-05-24):
仿真C2803x芯片,安装官方推荐的,先把仿真器和目标板连接起来,再给目标板上电,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做连不上目标板,反而是先上电,再把仿真器和目标板连上,就能连上了。这是什么道理,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JATG口一般是不能带电插拔的   这样容易导致DSP的损坏  我使用的先连接目标板  在上电  可以连接上   你说的这种情况也属于正常  记得以前使用的一个仿真器要先连接上  在上电  然后与ccs连接不成功   再将USB于仿真器处断开  再插一次就可以啦  但是 切记  不能再上电的时候   拔掉JATG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TG口一般是不能带电插拔的   这样容易导致DSP的损坏  我使用的先连接目标板  在上电  可以连接上   你说 ...

谢谢,但是我那个连不上的原因是什么?我说的两种上电顺序,一种能连上,一种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