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几个芯片都是神马

楼主(2013-05-24):
第一个三脚贴片。A7W斜着25。
第二个三脚芯片,WV4斜着29。
这两个封装为sot-23。
第三个,封装为sot-363六脚芯片,上面写着46N。
各位,这三个芯片是什么东东,具体型号

网友A:
SMAJP4KE7.5A SMAJP4KE7.5CA SMA 7V5A 7V5C
直插IRFZ46N N通道Mos管功率107W 55V 53A TO-220

看看是不是啊

网友B:
tyw上面有本书,直接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w上面有本书,直接查就好了

大哥,书名叫什么,或者给个链接啊。T叔发了那么多的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书名叫什么,或者给个链接啊。T叔发了那么多的书...

贴片代码 Turuta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