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容三点振荡电路的反馈电压怎么算?

楼主(2013-05-24):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电容C2的反馈电压Uf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和Uo联系到一起的?没有看明白。
Ri是没有正反馈时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Ri=Rb1 // Rb2 // rbe。

网友A:
这是 童诗白 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式(8.1.30)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网友B:
楼上真厉害,能知道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C:
自古反馈取之输出,Uf=F(Uo)天经地义

C1 C2电流怎么相等的?

网友C:
一是正弦振荡二是基本分析,上述计算也还得当。此时距离高频功率相去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古反馈取之输出,Uf=F(Uo)天经地义

谢谢!是不是振荡状态时只考虑L,C1,C2构成的回路了?
然后按照Uo = I*Zc1,Uf = I*Zc2,|Uo/Uf| = |Zc1/Zc2| = C2/C1算了?
当时一直是在想着Uf = Uo * Zc2/(Zc2+XL) 呢,并且也没有忽略一些参数。所以不清楚书上怎么得到的那个公式了。

两个电流为什么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童诗白 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式(8.1.30)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

谢谢!确实是这本书上的,呵呵。学的时候没理解,现在回头看时也没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注意上述的計算僅适用于三极管处于甲类放大之特性。实际上为了提高效率及输出功率三极管往往处于丙类放大 ...

谢谢提醒!一开始看就遇到这个反馈的问题,对振荡电路的分析不熟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注意上述的計算僅适用于三极管处于甲类放大之特性。实际上为了提高效率及输出功率三极管往往处于丙类放大 ...

该电路在上电之后瞬间不可能是丙类工作状态,理由:
丙类工作状态下,输入信号极小时是没有集电极电流的,所以不能将电路中的热噪声放大,也就不能起振。
既然是要求计算反馈电压,暗含的条件就是该电路可以起振,所以该电路不可能在上电之后瞬间处于丙类工作状态。
但,不排除该电路振荡幅度稳定之后处于丙类工作状态。

网友C:
复SLEET1986
现在看出来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复SLEET1986
现在看出来了么

谢谢,看出来了。当初也是不理解这点,但是为什么振荡状态时只考虑L,C1,C2构成的回路了,是振荡后不需要补充能量?

再看看那两个“忽略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复SLEET1986
现在看出来了么

忽略了也不能说明两个电流相等,只是两个电流和等于βib,电压相等

式中等号其实都是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