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三极管驱动数码管测温并显示,希望能得到大家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2013-05-24):
恩,最近和同学要一起交一个单片机作品出来参加学校的一个比赛,我们组同学想用单片机,ds18b20,数码管测温并用数码管显示出来,数码管用三极管来驱动。现在我把我画的电路原理图贴上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帮忙看看,看看有没有哪里错了,如果大家实在没有时间的话,那看看就好了。注明:单片机和数码管之间的限流电阻是10k的,数码管时共阳极的,别的就没有啥了,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图,第一次发帖,还请大家不要笑话

楼主:
以下是原理图截图,发不了原理图文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温度计都能参赛?数码管电阻选100~470欧姆,P2^2直接接1820的数据端,就是R4下面,R4换成4k7。

去掉R1,20脚Vss接地。明白为什么能参赛了。

网友A:
没看仔细,晶振那里把xtal1和xtal2的短接线摘掉。我的天,你能不能先看看书再画。

网友A:
连接R2的vcc换成gnd。算了,这张图看不下了。祝你不烧机。

网友B:
晶振短接了,都不能起振;复位电路电阻下面应该接地;最基本的电路都能错了,保佑你能读取DS18B20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计都能参赛?数码管电阻选100~470欧姆,P2^2直接接1820的数据端,就是R4下面,R4换成4k7。

去掉R1,2 ...

额。。,这个是大一之间的比赛,主要是参与,还望不要笑话,恩,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短接了,都不能起振;复位电路电阻下面应该接地;最基本的电路都能错了,保佑你能读取DS18B20数据 ...

额。。。真心不懂,这个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都是按照网上的最小系统来的,恩,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R2的vcc换成gnd。算了,这张图看不下了。祝你不烧机。

额。。。:funk:糗大了,不好意思,让大家笑话了

网友C:
随便图书馆找本入门的书放手边翻翻,别太迷信网上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真心不懂,这个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都是按照网上的最小系统来的,恩,非常感谢指点 ...

真心不知道你是在哪个网站上看到的,你有仔细看了吗

网友E:
P0口做输出驱动的话都有一个上拉: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0口做输出驱动的话都有一个上拉

这里不用上拉,io拉低时导通,io截止时三极管就断了。不过他一个三极管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0口做输出驱动的话都有一个上拉

我昨天刚看了一篇**说最好不要用上拉电阻,用低电平灌电流的方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图

额。。反面教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心不知道你是在哪个网站上看到的,你有仔细看了吗

好吧,还是多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行不错啊

额。。莫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图书馆找本入门的书放手边翻翻,别太迷信网上的资料。

恩,谨记教诲,谢谢了

网友H:
楼主是拿个原理图上来叫别人帮他审核
比起那些一上来就伸手要个原理图的伸手党好多了

网友I:
用uln2003吧,或者用avr单片机,都不用三极管放大,显示温度没问题,我用mega8就没用放大。

网友I:
晶振和DS18b20都有问题。

网友I:
这个太简单了,参赛不可能得奖吧。写代码几分钟就搞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额。。莫笑话了

没有笑话,比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好多啦

网友J:
:P。。大家来找茬,保佑led灯能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拿个原理图上来叫别人帮他审核
比起那些一上来就伸手要个原理图的伸手党好多了 ...

恩,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uln2003吧,或者用avr单片机,都不用三极管放大,显示温度没问题,我用mega8就没用放大。
...

额。。都是刚开始弄,只懂一点点51的皮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谢谢鼓励

两个三极管要统一使用PN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晶振和DS18b20都有问题。

恩,晶振短接是吧,已经改正了,ds18b20是直接接单片机管脚对吧,这个也改过来了,,谢谢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太简单了,参赛不可能得奖吧。写代码几分钟就搞定的

额。。我们都是刚开始弄得。大家在选题前都还不知道单片机这个东西。其实是别人选的题,他们选完后发现自己不懂单片机,,而我恰好懂那么一点点皮毛,所以就客串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三极管要统一使用PNP管

恩,这个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问了别人关于两种接法,忘记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笑话,比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好多啦

恩,刚开始的确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家来找茬,保佑led灯能亮吧。

啊?没有led灯啊,恩,找吧,很乐意大家帮忙指出错误,虚心接受批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啊?没有led灯啊,恩,找吧,很乐意大家帮忙指出错误,虚心接受批评 ...

楼主可以把sch文件传上来,让网友修改一下,这样会快点。:lol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家来找茬,保佑led灯能亮吧。

啊?没有灯啊。。找吧,很乐意接受大家的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把sch文件传上来,让网友修改一下,这样会快点。

啊。传不了这个格式的,我想过要传。。

网友L:
引用 楼主:
啊。传不了这个格式的,我想过要传。。

压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压一下就可以了

原来如此。。好的,我试试

楼主:
好的,我把文件传上来了。。大家有空就看看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同样大一,我是嵌入式专业你是??

恩。好像是,,你们学校分的真细啊,不会是西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样大一,我是嵌入式专业你是??

哇哇。。厉害,大一就是高级技术员了,我是电子信息工程

= =这好像跟技术无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把文件传上来了。。大家有空就看看吧

晶震那里 还是不对

网友H:
要这样子

网友H:
第20脚 地 那里也不对

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20脚 地 那里也不对

要这样

这个和我那样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这样子

额。。好吧,电路知识太差了

楼主:
好的,我已经按你说的都改正过来了@123654789

网友H:
左边的那个NPN三极管
如果真的要NPN三极管来驱动
发射极作为输出,负载就成了负反馈
那么就要去掉三极管基极的那个电阻
再有P0口也不提供高电平
因此使用NPN三极管驱动也是不明智的
要修改成PNP驱动

网友:
要修改成为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左边的那个NPN三极管
如果真的要NPN三极管来驱动
发射极作为输出,负载就成了负反馈

厉害,受教了,真是谢谢了

网友M:
LED的限流电阻用10K太大了用1K至2K就可以了,还有昌振的两脚串个1M的电阻这样频率稳压点

网友N:
芯片最好加上退耦电容,D1二极管的作用是快速同断电时能可靠复位,数码管的段驱动电流要适当大一些,否则太暗,所以将电阻改为470欧姆,当数码管显示“8”的时候电流较大,为了尽可能不影响电源,所以加上一个10UF/16V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漂过

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P: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成长需要一个过程..

恩,向你们这些过来人学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LED的限流电阻用10K太大了用1K至2K就可以了,还有昌振的两脚串个1M的电阻这样频率稳压点 ...

恩。限流电阻改成470欧姆了,他们说这样比较亮,后面你说的那个晶振加的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N:
芯片最好加上退耦电容,D1二极管的作用是快速同断电时能可靠复位,数码管的段驱动电流要适当大一些,否则太 ...

恩,限流电阻改了。至于你说的电容加在哪啊?还不是很懂

网友N(点评):
看我改过之后的图。

网友R:
单片机和数码管之间的限流电阻是10k太大
晶振那里把xtal1和xtal2的短接线摘掉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58561749/QQ/WinTemp/RichOle/CXUF[Z47AFFSJ~HCM1HI8@7.jpg
输出接单片机管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单片机和数码管之间的限流电阻是10k太大
晶振那里把xtal1和xtal2的短接线摘掉
输出接单片机管脚就可以了

恩,改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限流电阻改了。至于你说的电容加在哪啊?还不是很懂

哦哦。看到了谢谢啊

网友S:
不要打击人,3楼是正解!加油楼主,起码比我毕业的时候强。不要怕出错,这样进步的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