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输入电流的检测

楼主(2013-05-24):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有电流传感器么?

网友B:
可以在源极和地之间串电阻来测,也可以在输入端串电阻来测。不过源极串电阻是相对地的,因此会更方便些;
电阻建议选择贴片、ESL小的电阻。15A的话,估计得用10m欧,5W以上的功率电阻。

网友C:
完全可以   节约成本的情况下都是怎么处理的   串联一个采样电阻就可以啦  如果要求采样精度高的话  可以采用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   节约成本的情况下都是怎么处理的   串联一个采样电阻就可以啦  如果要求采样精度高的话  可以采 ...

谢谢指教,想问一下,MOS管源极到地的电流是脉冲,采样出来的电压也是脉冲啊,那还要滤波成平滑的电压再输出给AD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想问一下,MOS管源极到地的电流是脉冲,采样出来的电压也是脉冲啊,那还要滤波成平滑的电压再 ...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采集后面的连续电流   一般AD采集到的数据都应该做滑动滤波算法处理的   但是  脉冲电流做了这样的算法   采到的值明显偏低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