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如何将stm8s i2c设定成快速模式

楼主(2013-05-24):
想要用stm32f205和stm8s使用i2c通讯,目前

1:STM8s=350k、stm32f205=350k
   STM8s     传值给 stm32f205 ok
   stm32f205 传值给 STM8s     错误

2:STM8s=380k、stm32f205=350k
   STM8s     传值给 stm32f205 ok
   stm32f205 传值给 STM8s     错误

3:STM8s=100k、stm32f205=100k
   STM8s     传值给 stm32f205 ok
   stm32f205 传值给 STM8s     ok

4:STM8s=200k、stm32f205=200k
   STM8s     传值给 stm32f205 ok
   stm32f205 传值给 STM8s     错误

5:STM8s=350k、stm32f205=100k
   STM8s     传值给 stm32f205 ok
   stm32f205 传值给 STM8s     ok

好像只要将stm32f205的速度超过100k,stm8s就收不到值

目前stm8s设定如下

void I2C_Config(void)
{

    Input_Clock = CLK_GetClockFreq()/1000000;  //震盪器使用8Mhz

    I2C_DeInit();

    I2C_Init(400000, 0x6A, I2C_DUTYCYCLE_2, I2C_ACK_CURR, I2C_ADDMODE_7BIT, Input_Clock);

    I2C_ITConfig((I2C_IT_EVT |I2C_IT_BUF), ENABLE);
}

请问我是哪裡少设了?

楼主:
使用示波器量測
STM8S設為350K時,CLOCK=2.66us,接近350k
所以好像已經在快速模式了?

以下是stm32f205設定方式
I2C_Cmd(I2Cx, DIS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66;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I2C_DeInit(I2Cx);
I2C_Cmd(I2Cx, ENABLE);
I2C_Init(I2Cx, &I2C_InitStructure);

I2C_ITConfig(I2Cx, I2C_IT_EVT | I2C_IT_BUF, EN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