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公司的效率真高啊。我提了点建议,他们两天就做到了。

楼主(2013-05-24):
新版的STC下载软件里有一个发布项目程序,把HEX程序,配置选项选好以后,可以自动生成一个EXE文件。
EXE文件里包含了程序文件和配置项,运行这个EXE文件就可以下载程序了,这对于生产环节挺方便。
我给STC提了两个功能建议:
第一,让项目的EXE程序和电脑主机绑定,就算EXE被拷走,到其他电脑也用不了。保护生产环节不泄密。
第二,让项目的EXE和芯片的ID号绑定,这样只能烧一个芯片的项目程序可以给客户发过去,用来升级程序。即满足了客户远程升级程序的需要,又保护程序。
原想加这个功能需要几个月吧。没想到STC真够快的,两天就完成了。
还有一点遗憾的是这两个功能只适用STC最新的型号,老型号还不支持。
别的不说了,就赞他一个快!

网友A:
都说stc容易出问题,不适合做产品,玩玩还可以。你觉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stc容易出问题,不适合做产品,玩玩还可以。你觉得呢。

同感

网友C(2013-07-25):
STC还有这个功能,没有玩过啊

网友D:
如果STC的MCU做产品容易出问题,那么这个公司早不存在了。

任何的IC厂家,其IC做产品容易出问题的话,都会倒闭。

网友E:
现在才看到,之前已经使用了!:)顶!

btw:如果stc只是用来玩玩,销售额可以这样吗:http://cs.ntu.edu.cn/Web/News.aspx?id=395 , 当然新产品细节上还有很多进步空间!是否适合自己用过才知道。有些说不好用的,可以试试找找原因,扬长避短啊。。。呵呵。。。 :)

(352)

网友E:
需要“发布项目程序+自定义加密下载结合使用”!这样才更安全。。。

http://www.stcisp.com/stc-ice-ver2-chinese_a1_fbxmcx_zdyjmxz.html

网友F:
这次速度真快,赞一个!不要用老眼光看待以前的东西

网友G:
STC的15系列还是有些特色,内容高精度RC振荡器,2K RAM,有8引脚产品,这些新特性扩充了老51芯片的竞争力。

网友H:
上次我提建议给技术支持QQ留言,关于添加到Keil的头文件,没有预编译防止重复包含的语句。现在不知道改了没有。

网友I:
那要看什么产品,任何MCU都有定位,如果是生命支持设备,你用STC肯定乱来,但是一些不那么严酷的条件下,需要这种低成本MCU,只是恶心他们的广告吹得太神了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上次我提建议给技术支持QQ留言,关于添加到Keil的头文件,没有预编译防止重复包含的语句。现在不知道改了没 ...

你这个应该没法改,KEIL也没法。。。:L

网友J:
STC听说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有个电动车客户说他们实验下来比ST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TC听说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有个电动车客户说他们实验下来比ST强

是的,我也觉得ST的抗干扰是差了点。

网友L:
ST的抗干扰还可以吧,就是老爱坏,电源对地短路或者IO口对地短路

网友M(2013-10-04):
还有这么先进的功能啊。。。。。。。。。。。。

网友H(2014-07-06):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没法改,KEIL也没法。。。

这个后来发现改了。
我发现每一个头文件上面都加上了#ifndef等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