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c12c5a60s2两个串口可以同时打开,一个接收数据用另一个发出去么

楼主(2013-05-24):
大神帮帮忙啊。。。。我的两个串口独立使用都可以,但是写在一起就有问题了
#include<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emp2,flag2;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受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void main()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SCON=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
                REN=1;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正常
                TR1=1;
                EA=1;
                ES=1;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 0xDC;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IE2=0x01;
        while(1)
        {
                if(flag2==1)
                {
                 EA=0;
                 SBUF=temp2;
                  while(!TI)
                  TI=0;
                  flag2=0;
                  EA=1;
                  }
        }
}
void ser_2()interrupt 8
{
            S2CON=~S2RI;
                flag2=1;
                temp2=S2BUF;
}
帮忙看看有啥问题啊

网友A:
用事实说话

网友B:
既然是两个串口,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可以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事实说话

事实是接收到了,但是接收的数据不正确时为什么?我用其它单片机给它发送一个字符‘a’,结果串口1反馈到电脑上的是空格。。。。

网友C(2014-03-14):
结果串口1反馈到电脑上的是空格。。。。

有东西反馈,只是数据不对,那要看看代码原因,我估计是波特率有问题或者中断嵌套的问题

网友D:
两个串口是独立工作的,当然可以。

网友E:
if (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

网友F(2014-05-1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14-08-29):
接收数据不对,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H(2014-11-03):
同样的问题,不得而解

网友H:
我是使用STC15F2K32S2单片机,两个口分别接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放在一起一个接收了另外一个发送 ,确不能正确发送。

网友H:
我使用PIC单片机确没有这个问题,期待着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D:
STC官网有双串口的测试程序你可以下来试试,没问题的。

另外,你不能把一个串口收到的数据直接装载另一个串口的缓冲发送,因为异步的原因,会有错误的。开个缓冲吧。

网友I(2015-05-21):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J: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emp2,flag2;

网友K:
你自己试试就行了么,懒得试就去官网问问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