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拉线问题

楼主(2013-05-24):
当我给一个网络拉线时,由于线的区域跨度比较大,如果局部放大了拉,经常拉到一个区域边界就看不到上面的情况了,我转动鼠标滚轮让图纸缩小,再接着拉,线经常缠在一起,效率好低啊! 我用AltiumDesigner 时 按着Page UP Page DOWN 配合着鼠标 来,很方便,现在拉线和放大缩小图纸都是靠鼠标,累死我了! 有啥办法啊?

网友A:
可以定义快捷按键啊,网上有这么自定义的,我一般都是自定义这些快捷按键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义快捷按键啊,网上有这么自定义的,我一般都是自定义这些快捷按键配合使用。 ...

嗯,定义了!定义快捷键后 必须重启软件才能生效!

网友B:
allegro使用过程中,比较繁杂。altium使用简洁明了,我觉得如果画一些低速简单的板子用ALTIUM,画高速,用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