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三轴加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加速度传感器,你怎么得到角度的?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加速度传感器,你怎么得到角度的?怎么计算的?

把模块放偏就会在垂直方向有一个分量,再用反正弦就求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模块放偏就会在垂直方向有一个分量,再用反正弦就求出来了

原来是计算重力偏角啊,三角函数不是线性的(越大角度分辨率越低),50度以下就容易分辨了,这样的结果很正常啊,传感器的分辨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计算重力偏角啊,三角函数不是线性的(越大角度分辨率越低),50度以下就容易分辨了,这样的结果很 ...

明白了 谢谢: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想要分辨率高些可以用mma8451,4096LSB/G,这就比较厉害了。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B(2014-09-25):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请问一下,板子装个一个电钻里,一开手电钻,位置没动,检测的角度就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啊?大侠!

网友C:
之前用過7455,不知道是配置不對還是怎麼了,讀出來的數就是誤差比較大,模擬的7361誤差還比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