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问题,stm32f103r8t6,请大神解答

楼主(2013-05-24):
void key_init(void)
{
          GPIOB->CRL &= 0x00000FFF;                //清高五位PB[7:3]
        GPIOB->CRL |= 0x88888000;                //b10: Input with pull-up / pull-down
        GPIOB->ODR |= 0x00F8;                        //PB[7:3] = 1111_1000
}

现在问题 bTmp1 不等于 bTmp2,其中PB5的值有变化,是不是PB5有别的定义,我remap功能都没有打开,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遇到过的,给个说法。或指导一下怎么测试

楼主:
PB5 端口悬空,按上拉输入来理解,读到的值应为1,可bTmp1 读到的PB5的值确为0。bTmp2 读到的数值是正确的。现在现象是读IDR两次后,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