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

楼主(2013-05-24):
两个无序数组A和B,长度分别是m和n,求中位数,要求时间复杂度O(m+n),空间复杂度O(1) ?
想不出来咋实现?一点思路都没有。看看大家有啥思路没有?

网友A:
数组合并,长度为m+n,然后排序求出中位数,前后一次向中间靠拢进行查找即可!O(m+n)

网友B:
空间复杂度那个条件可以忽略,如果m>=n, index = A[(m+n-1)/2], 如果m<n, index = B[(n-m-1)/2]
主要是排序的时间复杂度达不到O(m+n)的要求

网友C:
这面试题难度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空间复杂度那个条件可以忽略,如果m>=n, index = A[(m+n-1)/2], 如果m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E:
很好的一道面试题

网友A:
这道面试题考察的知识还是不少的

楼主:
没有哪位给个答案之类的

网友F:
这个题怎看着这么的抽象的呢?没啥头绪的,虽然我的数学还是蛮好的

网友G:
很有技术含量的面试题

网友H:
这个是什么企业的面试题

网友C:
这面试题难度不小,估计是外企的面试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