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转换问题

楼主(2013-05-24):
空指针在指针转换的时候有什么用?

比如将一个A类指针转换为一个B类指针,有什么好的方法?

是直接强制转换,还是将A指针转换给空指针,再将空指针转换给B指针这样呢?

空指针有什么用?使用空指针进行中间转换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void型指针,表示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存中的数据的类型要由用户来指定.在实际使用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传递不同类型的指针,然后接收者强制转换成对应的指针即可

网友B:
NULL/nullptr/0可以给任意类型的指针赋值,任意类型的指针可以和NULL/nullptr/0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