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空间问题

楼主(2013-05-24):
为什么说用using声明(比如using std::cin;)比using指示(using namespace std;)要好。
这样也不能避免不同空间同名冲突呀。
比如我定义一个namespace A{ int x = 0; } 和 namesapce B{int x = 1; }
然后用using声明-----using A::x; using B::x;
最后在程序中写 std::cout << x << std::endl; 这样不也会冲突吗。

网友A:
怎么不自己试试?
我更喜欢使用完整的写法:std::cout << "hello" << std::endl;而不用using.

网友B: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