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的屏蔽层接地问题

楼主(2013-05-24):
屏蔽层一段接地可以消除容性串扰,若想降低感性串扰需两端都接地,说是屏蔽层上的电流感应出来的磁场能抵消源电路上干扰电流对屏蔽层内部的传输线的感应磁场。但也有资料说两端接地将会使屏蔽层上流有干扰电流,从而影响内电路。请大神帮忙解释,多谢!
另,有一种说法是屏蔽层的一段接地,另一端通过电容接地。

网友A:
一般与信号的频率有关,高频时两端接地,低频时单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与信号的频率有关,高频时两端接地,低频时单端接地

嗯,谢谢!请问为啥低频时不能两端接地?

网友A:
高频信号阻抗高,易受干扰,而且导线的趋肤效应也使高频线路不宜过长,所以采用就近多点接地。
低频时,多点接地会造成各接地点之间由于电位不相等,引起地线中电流产生干扰。

网友B:
还是要看应用场景和目的才对.屏蔽线的主要目的一般是屏蔽外来辐射对信号的干扰或防止对外辐射,高频时单端接地有时不但不能防止对外辐射,还有可能形成天线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阻抗高,易受干扰,而且导线的趋肤效应也使高频线路不宜过长,所以采用就近多点接地。
低频时,多 ...

嗯,谢谢!那高频时,屏蔽层不是也会流有电流吗?那这个电流应该也会对屏蔽层内的导线产生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应用场景和目的才对.屏蔽线的主要目的一般是屏蔽外来辐射对信号的干扰或防止对外辐射,高频时单端接 ...

这里主要考虑屏蔽外来的辐射,前辈的意思是高频屏蔽层两端都接地,那低频时是单端接地吗?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前辈,是我没交代清楚,书上说屏蔽电场,屏蔽层单端接地,若屏蔽层双端接地,屏蔽层上会流有电流,会对内导线产生共模干扰;屏蔽磁场,屏蔽层双端接地。(假设传输线在考虑的频率段为电短)请教各位前辈,为什么屏蔽电场时,屏蔽层若两端接地导致屏蔽层流有的电流会对内导线产生干扰,而屏蔽磁场时,屏蔽层上流过的电流就不会对内导线产生干扰,反而抑制了内导线处的干扰磁场。是不是这两种情况下,屏蔽层上流过的电流方向不一样还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这可能与电场、磁场的区别有关

网友A:
电场是有静止电荷产生的,磁场是有运动电荷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场是有静止电荷产生的,磁场是有运动电荷产生的

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