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自己仿真的波形,求大神过来瞧瞧(电压电流检测)

楼主(2013-05-24):
各位大神好,本人新手,仿真了两个硬件电路波形,对于结果不太明白,不知道如何解释,硬件电路和示波器波形如下所示:
1)电机定子A相电压检测电路,由于这是双馈调速系统,定子接的电网。所以输入380V,50HZ正弦信号

仿真波形不明白,如下:

2)定子A相电压过零检测电路

仿真波形如下:

我的疑问是:
1、不明白两个仿真图的输出波形。输入的信号要输入DSP处理器做数据处理,这些信号作为闭环控制的反馈信号。
2、这两个原理图是查阅的别人的**,不知道能否达到检测目的,不知道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小菜鸟再次谢过给位前辈!

楼主:
传到新浪相册的照片没显示出来,我再试试

楼主:
现在图片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图片正常了

我移动不了  帮不了你

网友A:
图一是不是运放的2 3引脚搞错了 啊  图2你直接可以将6脚串电阻接地就可以了啊  不知为啥要通过R1接到输入信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不是运放的2 3引脚搞错了 啊  图2你直接可以将6脚串电阻接地就可以了啊  不知为啥要通过R1接到输入信 ...

对于图2直接电阻接地之后仿真波形几乎没变化,图1我也怀疑运放2.3是不是接反了,我换过来之后的仿真图如下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电压检测电路理论输出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不懂啊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是前几天帮同学做毕设时遇到过。第一个电路的主要原因是单电源供电时,你没有考虑正弦的负半周期对运放的影响,当负半波到来时,运放的差分电路失真,所以出现半波夹杂一个矩形波的图形。
解决办法:将二极管1N4148放到R3之后,运放负输入端之前,就OK了

网友B:
哥,第二个图过零检测,你咋还把真正负端接在一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第二个图过零检测,你咋还把真正负端接在一起了啊,

不太明白,应该怎么改呢?另外这两种电路的理论输出应该是什么 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是前几天帮同学做毕设时遇到过。第一个电路的主要原因是单电源供电时,你没有考虑正弦的负半周期 ...

我按照你说的换了,的确正负半波都有,但是还不是很规则的正弦波形,负半波依然有点点失真,并且输出波形(绿色)峰值为350mV,-50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图2直接电阻接地之后仿真波形几乎没变化,图1我也怀疑运放2.3是不是接反了,我换过来之后的仿真图如 ...

过零检测其实就是比较器和0电压作比较   所以你把6脚串电阻接地   关于R4可以去掉  如果要加 就换成10M的吧   它只是用来提高比较转换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其实就是比较器和0电压作比较   所以你把6脚串电阻接地   关于R4可以去掉  如果要加 就换成10M的 ...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按照你所给的建议,我重新仿真了一次,感觉很接近了,就是那个输出脉冲电压为什么是-15V的?这个要到DSP中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下?大学玩多了,才疏学浅,这个论坛前段时间才开始接触,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啊!
仿真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按照你所给的建议,我重新仿真了一次,感觉很接近了,就是那个输出脉冲电压为什么是- ...

看到电路图运放输出端接了上拉电阻  电压是3.3v   把运放换成LM393试试   不行了说声  我有用过的电路  下周上班了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电路图运放输出端接了上拉电阻  电压是3.3v   把运放换成LM393试试   不行了说声  我有用过的电路   ...

前辈,运放换了,效果不明显,但是如果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12V的话,输出的脉冲电压为-3.2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运放换了,效果不明显,但是如果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12V的话,输出的脉冲电压为-3.25V ...

明天给你个电路试试

网友C:
我感觉模拟电路好难啊,对运放什么的不会分析,来学习的,如果有人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求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模拟电路好难啊,对运放什么的不会分析,来学习的,如果有人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求给大家分享一下。 ...

我也绝对模拟电路难,分析电路的确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给你个电路试试

嗯,前辈可以发到我的邮箱yangen282@sina.com  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前辈可以发到我的邮箱yangen282@sina.com  麻烦了。

这是我用过的  你看看   R11和R14不接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过的  你看看   R11和R14不接就ok

果然可行,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可行,厉害!

比较器其实很简单  学习好运放的使用  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