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知识

楼主(2013-05-24):
为什么基极没有输入电压了,集电极还是有电流啊,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模电没学好,后悔了

网友A:
电流方向:从VCC流向LED1再经过R2限流最后流向公共点。
三极管是NPN管,在这里没有什么意议,如果基极接上高电平电源会短路的

网友B:
三极管 基极没有提供偏置电压,怎么工作呀,三极管相当于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方向:从VCC流向LED1再经过R2限流最后流向公共点。
三极管是NPN管,在这里没有什么意议,如果基极接上 ...

谢谢您,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 基极没有提供偏置电压,怎么工作呀,三极管相当于断路。

谢谢您,我明白了

网友C:
三极管的基极需要有电压   呵呵   问题解决了 就好

网友D(2014-04-24):
请问各位 楼主用的仿真软件是?版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