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10个电动推杆硬件电路

楼主(2013-05-24):
本人学生,有个项目需要用单片机同时控制10个台湾MOTECK的LD3系列电动推杆,不知道该怎么选芯片,搭建硬件电路,有没有人指点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我觉得最好用AVR吧  偏控制  精简指令集  资料也叫全  有相应的PWM波输出口  8051核  容易上手

网友B:
要看怎么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好用AVR吧  偏控制  精简指令集  资料也叫全  有相应的PWM波输出口  8051核  容易上手 ...

就是想控制10个推杆协调动作,不知道一个单片机行不行,项目前期只是一个主动控制,后期还涉及到神经网络控制的拓展,还有就是不知道推杆的驱动模块该怎么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控制10个推杆协调动作,不知道一个单片机行不行,项目前期只是一个主动控制,后期还涉及到神经网络 ...

还有,我们买回来的电动推杆有六根线,其中四根信号线,电路图显示有两个HALL传感器,分别有data1、data2的信号输出,不知道俩个信号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我们买回来的电动推杆有六根线,其中四根信号线,电路图显示有两个HALL传感器,分别有data1、d ...

是限位开关的信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控制10个推杆协调动作,不知道一个单片机行不行,项目前期只是一个主动控制,后期还涉及到神经网络 ...

这个看来还有好多问题  需要你们做前期规划  考虑周全  我们只是做相关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限位开关的信号吧

我猜是不是有测速的功能,因为那个推杆行程150MM,要小一千,这么贵没理由啊,台湾的公司,中国代理那买的,代理不给解释这信号线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来还有好多问题  需要你们做前期规划  考虑周全  我们只是做相关建议 ...

嗯,谢谢前辈指点,我们也是考虑到后期的扩展,不敢贸然确定硬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前辈指点,我们也是考虑到后期的扩展,不敢贸然确定硬件

有时候后期不要考虑太多  考虑太多了会阻挡你现在的工作开展   差不多了就开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猜是不是有测速的功能,因为那个推杆行程150MM,要小一千,这么贵没理由啊,台湾的公司,中国代理那买 ...

你看又下脚的示意图,明显就是限位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又下脚的示意图,明显就是限位开关啊

原来是是这样,那我这个推杆如果不外加其他元件的话就是一个开环控制了么?我还以为能测速呢,这么死贵

网友C:
来看看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给的图上有接线图啊,

我们买的推杆是第三种,有六根线的那种

网友E:
这个需求对MCU的要求不高,甚至IO不够用串转并扩展都可以,根据你的其它需求和自己熟悉的MCU体系选择即可。

楼主:
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是两根信号线输出的波形,频率60HZ,两个信号同步反向,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F:
给导师做苦力,好歹也让你导师指点你下

网友G:
写了半天,都丢了。

你这个信号和频率关系不大,关键是数方波的个数 ,  方波的个数表示推杆移动的距离(数据手册上有)。
单片机的两个IO脚尅完成信号的采集 。

网友H:
STM32应该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