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助手sscom,会显出很多不存在的串口号

楼主(2013-05-24):
我用串口助手sscom,会显出很多不存在的串口号,而且都能正常打开。大家有遇到这情况的吗?怎么解决呀?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有这些串口吗?

网友B:
啥叫不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叫不存在。

设备管理器里面应该有显示这么你所谓的不存在的串口,有些是虚拟串口,也有可能是蓝牙里面的串口

网友D:
会出现什么问题么?选择需要使用的就好了

网友E:
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吧。我把你要用的端口可以设置他的属性。我记得是在高级菜单下。你自己设制一个常用的com口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网友F:
PC有很多串口可以用的吧,我觉得这跟你用的串口助手有关系吧。

网友G:
使用串口助手时   需要注意端口的配置问题  需要将端口一一对应

网友H:
sscom 感觉比较差劲,可惜也没什么人写这种软件

网友I:
sscom 3.2 个人觉得还好,它只显示当前电脑上存在的串口,对于那些当前未插入的虚拟串口 它不会显示;当然它有局限性:波特率最高只到256k。LZ说“会显出很多不存在的串口号”,个人不赞同。

网友J:
SSCOM稳定好用,是我用过的最稳定的串口助手。

串口列表是查询WINDOWS提供的,不是助手生成的。

网友K:
搭车请教:MFC中,怎样利用多线程和回调函数,从串口调试助手中接收数据,然后在编辑框中显示出来?

网友L(2014-10-13):
引用 网友H:
sscom 感觉比较差劲,可惜也没什么人写这种软件

最新出来了一个串口助手,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最新出来了一个串口助手,用起来还不错

格西烽火串口助手

网友M:
你的串口驱动没安装好~把usb线接上电脑后,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