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SPICE过渡至NI Multisim:教程

楼主(2013-05-24):
SPICE (针对集成电路的仿真程序)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开发的模拟电路仿真器,是作为CANCER (除射频电路外的非线性电路计算分析)程序的一部分进行开发的。
  过去的50年中,众多公司开发了大量不同的SPICE变体(包括HSPICE和PSPICE)。
  SPICE以网表形式定义电路并使用参数仿真电路特性。网表描述电路中的部件及其连接方式。SPICE可以仿真DC工作点、AC响应、瞬态响应以及其它有用的仿真项目。
  目录
  1. 为何采用本教程作为PSPICEMultisim间的过渡?
  2. 1.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放置电阻和电容
  3. 2.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增加电源部件
  4. 3.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接线部件
  5. 4.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设置仿真
  6. 5.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运行仿真
  7. 6.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结语
  为何采用本教程作为PSPICEMultisim间的过渡?
  本教程的目标受众为那些使用过PSPICEMultisim用户,我们的目标是为这些正在积极寻找如何在 Multisim中创建和仿真电路的用户提供进阶指南。本教程除了讲述如何在PSPICE中完成任务,同时亦为您提供使用Multisim的简单设置步骤。无论您是否有过操作其它仿真工具的经验,本教程均可帮助您迅速上手Multisim。这一评价来自于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创建的优秀教程,见此处(http://www.stanford.edu/class/ee122/Spice_Decks/pspicedemo.pdf)。
  Multisim
  如果您是首次使用Multisim,您可能会很快发现仿真环境和原理图捕获环境非常相似,只是传统的多级步骤和复杂过程已被简化,仿真变得更加简单。如果您仍需通过下载Multisim环境来完成本教程,请点击此处(https://lumen.ni.com/nicif/zhs/evalmultisim/content.xhtml)。
  1.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放置电阻和电容

楼主:
 1.1 打开软件
  在PSPICE中,仿真设计开始前,用户通常需要通过下列步骤(程序>>PSPICE学生版>>原理图),打开“原理图”程序。
  必须通过开始 >> 所有程序 >> National Instruments >>电路设计套件11.0 >> Multisim 11.0这一步骤打开Multisim
  1.2 放置 Op-Amp
  在PSPICE中,用户需要打开“获取新部件”窗口,然后在描述框中搜索“opamp”。搜索到合适的型号后,将其连接到对应的设备符号上,然后单击“放置并关闭”。此时需要正确定向部件。双击Op-Amp,用户就可以设置相应的仿真参数。
  在Multisim中放置部件:
  1. 选择 放置>> 部件。
  2. 在“选择部件”对话框中,按照下图红圈内的参数设置界面(图1)。图中选择的为模拟组中的模拟_虚拟类。
  3. 在“部件区域”中,选择OPAMP_3T_VIRTUAL(红圈)。
  4. 单击OK,在黄框内放置部件。
  5. 左击鼠标,在原理图区域放置OPAMP。
  6. 右击部件,选择“垂直翻转”
  7. 此时会出现图2所示的原理图。

  图1 选择部件界面

楼主:
  图2. 运算放大器
  1.3 放置电阻和电容
  在PSPICE中, 此时已返回“使用获取新部件”,可在此搜索名称为“R”和 “C”的部件(对应为电阻和电容)。当用户在原理图中放置了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之后,需要双击各个部件设定及更改参数数值。
  在Multisim中,放置电阻和电容:
  1. 选择放置 >> 部件。
  2. 在 “选择部件”对话框中,按照红圈内给出的参数进行设置。图示为选择基本组和电阻类(见图3)
  3. 在“部件区域”中输入电阻值 - 本例中为2K(蓝色区域)。
  4. 单击OK,在黄框内放置部件。
  5. 左击鼠标,在原理图区域放置电阻。
  6. 同样返回至部件选择指南。
  7. 在“选择部件”对话框中,对应红圈内的参数进行设置。图示为选择基本组和电阻类。
  8. 在“部件区域”中输入电阻值 - 本例中为1K 。
  9. 点击OK,在黄框内放置部件。
  10. 左击鼠标,在原理图区域放置电阻。

  图3. 放置电阻

楼主:
11. 选择放置>> 部件。
  12. 在“选择部件”对话框中,对应红圈内参数进行设置。图示为选择基本组和电容类(图4)。
  13. 在“部件区域”中输入电容值 - 本例中为0.08u(蓝色区域)。

  图4. 放置电阻
  14. 用户的设计界面应如图5所示。

  图5. 第一阶段设计结束
  2.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增加电源部件

楼主:
 2.1 增加电源和接地
  在PSPICE中,现在已返回“使用获取新部件”界面,在此处搜索AC电压源(对应标识为VAC)。此处需要查找名为ACMAG的参数,即AC幅值。放置部件。然后搜索名为“GND_EARTH”的接地标识。
  在Multisim中放置源:
  1. 选择放置 >> 部件。
  2. 在“选择部件”对话框中,按照对话框提示进行设置:选择源组和信号电压源类。
  3. 在“部件区域”选择交流电压,然后放置在原理图中。其预配置为1V。
  4. 选择放置 >> 部件。
  5. 在“选择部件”对话框中,按照对话框提示进行设置:选择源组和电源类。
  6. 在“部件区域”中,选择地,然后放置在原理图中。
  7. 此时的设计应如图6所示。

  图6. 第二阶段设计结束
  3.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接线部件
  3.1 接线过程
  在PSPICE中,用户现在必须开始搜索并选择“绘制接线”按钮,或在绘图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此后方可连接不同节点。
  Multisim采用无模式接线环境,允许用户方便绘制网络接线图:
  1. 在引脚附近悬停鼠标(如V1 AC_Voltage源的+引脚)。鼠标靠近引脚时,会变成十字形图标。现在即可绘制到电阻R2的网络接线。
  2. 左击鼠标,会在引脚后出现红线。随着鼠标移动,红色网络(线)会随之移动。将红线移至另一部件引脚,然后左击完成连接。
  3. 重复利用该方法完成整个设计的接线,直至如图7所示。

  图7. 完成的原理图

楼主:
 4.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设置仿真
  4.1 设定分析
  在PSPICE中,用户现在就可以建立分析。分析设置需要设置节点名称,在单独“分析界面”中选择特定分析类型然后设置起始频率(Star Freq),截止频率(End Freq),十倍频扫描点数(Pts/Decade),和扫描类型(十倍频)。
  在Multisim中,过程略有简化。
  1. 选择仿真 >> 仪器>> 测量探针
  2. 在电路输出点单击鼠标左键以放置探针。该节点此时命名为“Probe 1”。
  3. 双击黄色区域,然后在“RefDes”中,将探针名称 “探针 1” 更改为“Vout” (图 8)。

  图8. 放置测量探针
  4. 选择仿真>> 分析>> AC 分析… 此时已打开AC分析对话框。
  5. 设置“起始频率(FSTART)”为10
  6. 设置“截止频率(FSTOP)”为1,单位为MHz
  7. 设置“10倍频扫描点数”为101
  8. 设置“垂直刻度”为“对数”
  5.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运行仿真
  5.1 运行AC分析
  在PSPICE中,为查看仿真数据,用户必须打开绘图窗口然后通过“添加画线”按钮或画线菜单,在坐标轴上绘制不同数值和不同参数。此外用户还须进行其它相关设置(如通过表达式创建对数坐标)。

楼主:
 在Multisim中,用户只需进行如下简单步骤:
  1. 在AC分析对话框,设置“垂直刻度”为“对数”
  2. 选中“输出”选项卡
  3. 在“电路变量”部分,选择参数“V(Vout)”。
  4. 单击添加按钮
  5. 单击仿真按钮。此时即可看到仿真数据(图9)。

  图9. 绘图仪中的仿真分析数据
  6. 为查找-3db点,首先须选择光标。首先在工具栏单击光标项。然后光标就会在Y轴顶端出现(图10所示的红框内)

  图10. 设置光标
  7. 右击Y轴上的绿色光标箭头。
  8. 选择设定Y值=>
  9. 在值域内键入-3
  10. 单击Ok。光标就会自动移至-3dB点(图11)。

  图11. -3dB点

楼主:
6.0 PSPICE过渡至Multisim教程:结语

  恭喜您!经过本文一系列进阶步骤学习后,您现在已经可以使用Multisim进行原理图捕获和仿真了。

  您也籍此了解了Multisim的一些简单功能。与PSPICE类似,许多高级功能用户也可轻松上手。使用Multisim最大特性就是,完成高级任务原来可以变得那么简单。

  如果您想通过在线多媒体方式进行培训,可选择以下交互式演示来使用Multisim:

  Multisim 交互式演示>>(http://zone.ni.com/wv/app/doc/p/id/wv-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