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时钟频率跳变次数统计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1.现在又一个100M的时钟以0~63分频,需要检测在这个分频区间内的任何一次分频变化。统计并累加频率跳变次数。
代码如下:
module test(
                        clkin,
                        clkref,
                        rst,

                        frq
                        );

input clkin,clkref,rst;
output [15:0] frq;
reg  [15:0] frq;
//--------------------------div
reg clk_div2;
always@(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
if(!rst)
        clk_div2<=0;
else
        clk_div2<=~clk_div2;

wire clk_div3/* synthesis keep */;
assign clk_div3=~(~clk_div2);
wire clk_div4/* synthesis keep */;
assign clk_div4=~(~clk_div3);
wire clk_div5/* synthesis keep */;
assign clk_div5=~(~clk_div4);
wire clk_div6/* synthesis keep */;
assign clk_div6=~(~clk_div5);
wire clk_div7/* synthesis keep */;
assign clk_div7=~(~clk_div6);
wire clk_div8/* synthesis keep */;
assign clk_div8=~(~clk_div7);

wire clk4;
assign clk4=((~clk_div2)&&clk_div7)||((~clk_div7)&&clk_div2);
wire clkref,clk0,clk1,clk2;
pll1 u_pll1(
        .areset(~rst),
        .inclk0(clkref),
        .c0(clk0),
        .c1(clk1),
        .c2(clk2));

wire [7:0] cnt0,cnt1,cnt2;
lpm u_lpm0(
        .aclr(clk4),
        .clk_en(~clk4),
        .clock(clk0),
        .q(cnt0));

lpm u_lpm1(
        .aclr(clk4),
        .clk_en(~clk4),
        .clock(clk1),
        .q(cnt1));

lpm u_lpm2(
        .aclr(clk4),
        .clk_en(~clk4),
        .clock(clk2),
        .q(cnt2));

reg [7:0] temp1,temp2;
always@(posedge clk4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temp1<=0;
        temp2<=0;
        end
else
        begin
        temp1<=cnt0;
        temp2<=temp1;
        end

reg [7:0] temp3,temp4;
always@(posedge clk4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temp3<=0;
        temp4<=0;
        end
else
        begin
        temp3<=cnt1;
        temp4<=temp3;
        end

reg [7:0] temp5,temp6;
always@(posedge clk4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temp5<=0;
        temp6<=0;
        end
else
        begin
        temp5<=cnt2;
        temp6<=temp5;
        end

always@(posedge clk4 or negedge rst)
if(!rst)
        frq<=0;
else
        if((temp1==0)||(temp2==0)||(temp3==0)||(temp4==0)||(temp5==0)||(temp6==0)  )
        frq<=frq;
        else
                        if(   (temp2>temp1)&&((temp2-temp1)>=3)&&  (temp4>temp3)&&((temp4-temp3)>=3)
                        &&  (temp6>temp5)&&((temp6-temp5)>=3)  )
                                frq<=frq+1;
                        else if(   (temp1>temp2)&&((temp1-temp2)>=3)&&(temp3>temp4)&&((temp3-temp4)>=3)
                         &&(temp5>temp6)&&((temp5-temp6)>=3)    )
                                frq<=frq+1;
                        else
                                frq<=frq;

endmodule

有个问题是在实际变化中会统计漏2~4次。。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结合仿真看吧。这样容易看漏

网友A:
先仿真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