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 VCC对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公司试产一款产品,用的是STM32F103的主控,现在发现大量不良(大概30%),问题都是VCC对地短路,这些都是发生在一些很偶发的情况,连测试人员都没能找到规律,莫名就挂掉,我一直都是在找VCC的原因,机器上电过冲,带大负载对VCC的影响,IO灌拉电流都看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唯独是在机器关机瞬间会抓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波动,峰值能冲到7V以上,时间在几十ns级别(机器供电由AC-DC adapter提供,后级接LDO到VCC,一船型开关控制L,N线输入)现在发现是开关触点在关断瞬间导致上述电压抖动,还有电网周边的设备如电脑开关机都会抓到上述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瞬间的抖动打短路了VCC和GND.但是我反复做开关通断动作做破坏测试,虽然在VCC也抓到了大量峰值很大的抖动,时间也在几十ns级的,MCU却又没有出现问题。测试机器也已经老化了48小时也没问题,但是就是一试产就出了大量不良,实在是没招了,在ADAPTER端加TVS管,VCC对地也并了更小的瓷片(10nF),进VCC前也串了叠层电感,但是这个抖动依然存在。难道是我找问题的方向不对,还是这种抖动真的能打坏MCU,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思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源短路大部分是电源部分处理不当造成的。可以偿试入电端串磁珠(FB0805-600R-100MHZ),30%的不良是不可接受的,推倒重来吧。不知adapter输出多少伏?

楼主:
谢楼上的解答 adapter输出12V/5A  品质很一般的那种 串磁珠的方法我可以试一下 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判断这个抖动的能量会不会导致MCU损坏 规格书了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描述 只有一项VCC对GND绝对最大值是-0.3V到4V 因为第一次用STM32 以后还有许多问题要来贵地请教 先谢谢了

网友B: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生产测试一定要注意防静电! 我们遇到的问题,在生产测试的时候做好防静电,就没有啥问题!但是我们在研发和样品制作的时候一样控制不好,IC 很容易被静电打坏!
特殊是返修的机器,发现本来就不是 MCU问题,结果后来搞成 MCU短路!
但是我们同样的电路和生产方式用新唐的 MCU 就没有发现类似问题,只能说 ST 的F103防静电不好!
更有意思的是,ST的人都说自己的IC 没有问题!!呵呵!!  但是我们后来用另外一个 IC生产, STM32L151  的 ,电路硬件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动,到目前用了1年多了,却没有发现一个 STM32L151 的 IC 被烧短路的!!
什么问题,自己判读!!各有各的说法!!

网友B:
具目前情况看 , 这个问题 不至少 一个 2个 人遇到哦!!

楼主:
谢谢4.5楼的回应,我还是不太想把问题都首先推到供应商身上,毕竟能做IC的人的水平都应该不会比我低吧,呵呵。以前做电源的时候要测一项叫雪崩能量的,考察mosfet的极限,不知道这个mcu里面有没有这个说法,规格书里也没有提及。

楼主:
顶一下 希望有人能给点思路

网友C:
唯独是在机器关机瞬间会抓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波动,峰值能冲到7V以上,时间在几十ns级别;
对于这类过冲尖峰电压非常难弄;想消除一半都很难,也许最原始的LC滤波多加几级试试看;磁珠对频率高的小信号有点用,几十nS的估计也使不上劲;
TVS什么的基本形同虚设;嵌入式系统,对开关电源比较敏感,用开关电源时要小心了;
电源端的船形开关是不是可以处理一下,加个RC滤波,把瞬间的开关动作放缓些;

楼主:
谢谢8楼,开关加RC吸收已经试过,效果是有的,不过因为生产经理不想再增加工位,所以否决掉,不过这样的确生产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D:
感觉:
0.有时候不是上电的问题,而是掉电的问题。掉电时如果IO的电压比电源掉得晚,也可能损坏芯片。
1.测试未能重现试产的问题,说明测试的针对性有问题
2.机器供电由AC-DC adapter,可以考虑换掉它看问题是否来自它
3.后级接LDO到VCC,可以查查LDO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我最后使用了LT4363做了保护,在没有出现

网友F(2013-12-30):
LZ 看一下电路 Vbat 是否 拉倒VDD?

网友G(2019-04-16):
后来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测试工装上电,莫名奇妙地打坏被测板MCU,概率在百分之40。

网友G(点评):
后来我的问题找到了,由于VCC比GND先接通。工装治具用探针上电的,结果工装治具GND探针松动,很大概率接不上GND,在我这儿是如果把BOOT1管脚通过其他探针引出来接到GND上,上电就烧,MCU的VCC和GND就短路,电流就从BOOT1走,可能是BOOT1处比较脆弱。如果把BOOT1的探针去掉。如果各位有这个现象的,建议多找找VCC时候比GND先接通,反正有一瞬间没有GND,而且IO处有接GND的。

网友H:
应该不至于有这么LOW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