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动及交互绕线方式的使用

楼主(2013-05-24):
这里介绍Allegro自动及交互绕线的两种方法,具体请见下面内容。  随着高速PCB布线的普及,布线的连通已经不能达到高速PCB设计的要求,布线长度要求是高速PCB会涉及到的一个基本问题。那怎样在实际PCB布线中完成这些呢?       一、 设定好相关参数后通过SpecCTRa进行自动绕线
具体命令在菜单:Route>Elongation by pICk,见下图:

操作步骤:
1,给需要绕线的Net设定长度规则
    关于Net等长设定这里不再做作详细介绍,如果对这部分有疑问请参考help相关文档。
    我们这里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对一个只有一对PIN Pair的网络设定一个绝对长度,可以使用Edit-Properties,对一个Net进行定义,添加ProPGAtion_Delay设定,值为:L:S:1500:1600,这个定义意思为给所选Net一个走线长度限制,范围为1500mil到1600mil之间,
见下图:

设定好了,点击OK推出即可。
可以用Show Element来检查一下设定是否OK,见下图:

2,开启长度检查开关
点击菜单Setup>Constraints或者直接点击工具菜单
出现窗体:

点击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s…

楼主:
把Propagation delay和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的状态设为On
3,点击菜单自动绕线
点击菜单Route>Elongation by pICk,然后直接点击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Setup进行参数设置

出现下面窗体:
在这里可以设置自动绕线的模式和参数,Miter Corners为45度拐角。
点击OK退出,
然后再点选刚才设定好的那个Net,SpecCTRa将自动启动,见下图:

自动绕线完成,见下图:

注意:License版本需要Export
二、 Allegro V15.1新功能,交互式自动绕线
注意:此功能需要Allegro 15.1并打上15.1 ISR - Feb 04或更新补丁,或之后版本。
Allegro 15.1新增了一个交互式自动绕线功能,具体在菜单Route>Delay Tune,
或直接点击工具栏按钮 ,效果见下面:

优点:操作简单,只要点击鼠标,选择模式,划出一个框即可完成不同模式的各种绕线;大大提高了绕线工作效率;绕出来的走线比较美观,当然电气特性也会好些。

楼主:
操作步骤:
1,点选菜单Route>Delay Tune或点击工具按钮
2,在Option中选择相关参数,

以上参数用户可以自己试一下具体效果,这里不作详细介绍了。
3,点击需要绕线的起点

4,拖动鼠标在合适的位置再次点击左键确定即可,

注意:在此用户可以通过右边走线长度提示来确定具体绕线的长度
5,完成

其它效果:

差分信号自动识别并一对线一起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