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win7下安装无法添加原理图库和元件库解决方法

楼主(2013-05-24):
本文通过图文讲解protel99se在win7下安装无法添加原理图库和元件库如何解决,经过小编测试,此解决方法是很有效的。    在win7下安装protel99se会出现无法添加原理图库,元件库的情况,解决办法如下
    在修改ADVSCH99SE.INI和ADCPCB99SE.INI前要退出protel,因为protel退出时会修改这两个文件!!

    sch库的添加可以分为两种,比较常见的是网上说的修改C:WindowsAdvsch99se.ini的方法,具体如下
    protel99se在win7下安装无法添加原理图库和元件库 方法一:
    修改ADVSCH99SE.INI
    用记事打开ADVSCH99SE.INI文件,在[Change Library File List]下找到File0,等号后面的的内容就是默认已经添加的库。要添加多个库就在在File0后面添File1,File2..依次类推,但注意最后修改File0上面的Count属性,如果你添了四个库,就把它的值改为4。如下改可行:TypeCount=2
    Count=4
    File0=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File1=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File2=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Intel Databooks.ddb
    File3=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ExamplesBackup of AT89C2051.Lib
    保存退出编辑。需要注意,这里TypeCount=2这一句不要修改!
    protel99se在win7下安装无法添加原理图库和元件库人方法二:
    利用原理图Find Component功能

    在Path下指定库文件所在的路径,点击Find Now会在FoundLibarias里列出所有找到的库文件,选择需要添加的库,点击Add To Libaray List添加即可。

楼主:
PCB库的添加

    win7下安装protel99se后再 C:Windows下找不到Advpcb99se.ini,不是没有安装这个文件,而是这个文件被安装到了用户目录下面去了(C:Users(自己的用户名)AppDataLOCalVirtualStoreWindows),将这个文件复制到C:windowns下。修改这个文件,如下内容

    Count=2

    File0=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PCB Footprint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F:F:LIB_KQ$RN>LIB-CXQ.Ddb$OP>$ON>MyPCBLib.LIB$ID>41$ATTR>0$E>PCBLib$STF>

    保存退出即可。

    注意PCB库文件有一个ID值,每一个文件的ID都不同,一般方法是从XP里面的这个文件里去获取。当然也有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DDB文件里,lib文件直接放在最顶层,不要放在任何文件里,这样的话这个ID就是-1(Protel自带的元件库这个值都是-1就是这个原因吧)。这个方法不一定可靠,但是目前还没发现出错,加载不了的。

    注意:如果改的是C:windowns下面的advpcb99se.ini那么就只有以管理员权限运行才加载那些库,这样在平时使用会觉得挺麻烦。解决办法就是修改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VirtualStoreWindows下的advpcb99seini,这样就不需要管理员权限运行了。(因为普通运行时就是从用户目录下加载的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