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绘图技巧经验谈

楼主(2013-05-24):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用protel在绘制电路原理图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烦琐。特别是在一些数字系统中,譬如单片机系统,其中有大量的连线和网络标号等。绘制过程很费时,造成效率低下。为了尽量提高绘图速度,摸索出了一些可以明显提高工作效率的绘图技巧,与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不得不先向大家介绍protel的几大经常要用到的,容易被忽视的快捷键,擅长利用快捷键是提高绘图效率的基本。

  1.取消选择按钮(主工具条中);

  2.CTRl+delete组合键:整体删除

  3、ctrl+insert组合键:复制

  4.shift+insert组合键:粘贴

  5.shift+delete组合键:剪切6shift键:连续选择

  以下介绍的方法就是基于这几个快捷键的应用。

  一、阵列粘贴。例如:51单片机有40个引脚,如果不使用一些技巧去画线连接这40个脚的话,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我们应用‘阵列粘贴’就可以非常快的完成。具体步骤:先连好8条线(如Pl口),然后用鼠标筐选这8条线,则这8条线变黄,按ctrl+insert,鼠标变成大十字状,然后左击其中任意一条线,大十字状消失,表明你已经把这8条线复制好了。再按shift+insert,界面就会出现8条随鼠标移动的线条,单击鼠标左键,你就可以把它粘贴到你想要粘贴的任何地方(如P2口)。再按shift+insert,同样出现8条随鼠标移动的线条……把它分别粘贴到P3口和P1口,粘贴完以后,按取消选择键,这比我们一条条的绘制省事。比如在画单片机显示模块过程中,要画8个数码显示管,也是用上面的方法,先画好一个,再用阵列粘贴。非常省事。

  二、元件删除。我们在绘图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的画错一些地方,这就要用到删除。原始的方法就是点击一个元件删除一个,这样速率很慢。在此给大家推荐两种方法:(1)当元件排列比较松散时,具体操作:先按住shift,然后用鼠标单击选取要删除的元件,被选元件会变黄色,全部选好后,按ctrl+delete.所有要被删除的元件就都不见拉。(2)当元件排列较紧凑时,就更好办啦,直接用鼠标框选进来,被选元件同样会变黄色,而后按ctrl+delete.就删除完成。

  三、添加网络标号。下面介绍一种快速添加标号的方法,就是在每个标号后带一个数字,当你添加下一个标号时,系统会自动加一,比如单片机系统PO口的地址线标号先置为AO.当你添加下一个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设置为A1,A2……,效率大大提高。  四、添加元件封装。当你一个系统做的比较大时,给元件加封装时,是不是觉得烦琐,还很容易遗漏。特别是那些电阻电容之类的元件较多时,会搞得头昏脑涨。后来添加元件封装都是在报表单里操作完成的,不容易出错。具体操作:原理图元件添加完成后,点击工具栏中的report,再点击工具栏中的billoFMaterial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一直选择默认值,即按next键,最后生成一个材料清单的电子表格。在里面你可以很方便的添加元件封装,全部添加完成后,再点击file菜单中的update按钮。下面的方法更为便捷。操作步骤:点击edit,再选择其中的exporttospread,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next,在schematICexportwizard对话框中选中part,点击next按钮,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选择你想要显示的元件属性,按下finish后,会出现一个和刚才所说到的材料报表相似的清单,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各个元件的详细属性,操作起来更不容易出错。同样,添加元件封装操作完成后,点击file栏中的updata,原理图中的元件封装就确定好了。

楼主:
 五、建立自己的工具栏。protel默认的工具条很丰富。很多时候,我们只需用到某条工具条的某个按钮,但我们却要把整条工具栏打开。

  这样就多了很多不必要的重复操作,假如你把工具条全部打开的话呢,又占用原理图操作界面,总之要影响绘图速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整合工具条的方法。具体操作:点击protel主界面左上角箭头状的按钮,选择其中的customiz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toolbars栏,我们可以看到,在availabletoolbars窗口中,有我们常见的几种工具条。

  假设我们要选择wiringtools中的总线分支按钮。我们就选择其中的wiringtools,再单击右边的menu,选择edit,然后会弹出一个toolbarproperties属性框,在其中找到sch:palcebusentry,双击,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属性,记下process和bitmapfile栏的内容。然后我们退回到customizeresources对话框中来,单击右边的menu按钮,选择其中的new后会弹出一个toofbarproperties对话框,在name中输入要创建的工具条的名称。点击menu中的add,在其下方窗口中会出现【none】,双击它,把刚刚记下的属性添入到其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按ok,关闭对话框。这样操作就完成了。依照上面的方法,你可以把你自己经常使用的一些工具按钮放到自己的工具条里。用起来会得心应手。这样既可以避免打开众多工具条的麻烦,又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大原理图操作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