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软件实现单张转印纸打印双面板

楼主(2013-05-24):
很多电子爱好者在学习电子知识时都会做一些实际电路来帮助学习。制作时通常都选择一些最实用和廉价的方法:先用Protel画好电路图,然后将PCB图打印出来,再通过电熨斗将图烫到铜板上,最后再通过腐蚀制成电路板。

  实际上采用人工方法可以做的有单面板和双面板。对于比较复杂的原理图,采用单面板布线那将会比较困难。但如果采用双面板布线,工作量就大大减小了,只是在制板的时候增加了一些工序。在打印双面PCB板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两张转印纸,通过打印两次将顶层和底层PCB图分别打印出来。

  但打印双面板较打印单面板的价钱要贵一倍,这里向大家介绍使用Protel软件实现单张转印纸打印双面板的方法。

  1、按照电路原理图先做好双面板。如图1所示:

  2、如图2所示,单击菜单栏中的“Design”,选中“Options”打开“DocumentOptions”的对话框。

楼主:
3、在“Layers”设置项中将“BottomLayer”、“BottomOverlay”取消选定,只留下如图3所示的设置。

  4、待设置好后,点击“OK”就会发现图中现在只显示了TopLayer(顶层)及其辅助层。如图4所示:

  5、用鼠标选定板子,按“CTRl”+“C”将板子复制到系统的剪贴板中。

  6、新建一个PCB文件,如“PCB2PCB”。在新建的PCB文件中按下键盘的“Ctrl”+“V”将刚才复制的板子从系统的剪贴板中取出来,选好位置后,单击鼠标的左键将板子粘贴到编辑器中。如图5所示:

楼主:
 7、对着板子中某个元件,双击打开“Component”属性对话框,点选“Global”高级项,将“Properties”页面中的“Layer”项设置为“BottomLayer”。如图6所示:

楼主:
 8、点击“OK”后系统会弹出“是否将所有元件放置到底层”的对话框,只需点击“Yes”即可。最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元件都由原来的红色变成了蓝色,如图7和8所示,说明你已经成功的将所有元件设置放到底层了。

  9、用同样方法,双击任何一条走线,分别将所有的走线设置放到底层。待所有的设置确定好后,就会发现所有的走线也都变成了蓝色,如图9所示。

楼主:
10、此时,你会发现连最外层的“KeepOutLayer”层中方框也变成了蓝色。如果不对此重新设置到“KeepOutLayer”层,最后打印底层的时候也会打印出此方框,将影响到制板效果。

  分别双击方框的各条线,用上面介绍的方法将其重新设置放到“KeepOutLayer”层。此时你就会发现方框又重新变成了紫色。如图10所示:

  11、同样的步骤,再将版图中所有的字样改到底层,效果如图11所示。

楼主:
 12、完成以上的步骤后,你就会发现除“KeepOutLayer”层中的方框以外,其他的全部变成蓝色了,用鼠标选中板子的全部,按“CTRl”+“C”将修改后的版图复制到系统剪贴板中。

  13、再回到原来的PCB文件中,按下“Ctrl”+“V”将系统剪贴板中的版图取出来,此时不要急着单击鼠标左键将板粘贴到PCB文件中。

  14、按下键盘的“X”键,系统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你将会把板子做个镜像。在单击“Yes”后,就会发现之前修改后的板子变成镜像的了。待选好位置后,便可按下鼠标左键将板子粘贴到PCB板中。如图12、图13所示:

楼主:
  15、单击菜单栏中的“Design”,选中“Options”打开“DocumentOptions”的对话框。在“Layers”设置项中将“BottomLayer”、“BottomOverlay”重新选定。点击“OK”后就会发现把顶层和底层“放到”一块了,效果如图14、15所示,最后就是直接打印底层(BottomLayer)就行了。
  16最终的版图预览效果如图16所示。

楼主:
  打印出来的效果如图17所示,为了方便观看效果,将“KeepOutLayer”层中的方框也打印,此方框在一般制板时是不打印的,在打印时可以自行设置。

网友A:
没有打印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对于自己制作电路板的人来说十分有用

留在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打印过啊

会有机会的。

网友D:
很好,很喜欢,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喜欢,感谢楼主

:handshake

网友E:
没有尝试过,但还是好好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尝试过,但还是好好学习下

欢迎过来分享成功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喜欢,感谢楼主

表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尝试过,但还是好好学习下

有用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过来分享成功啊

猴哥得第一时间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白了?

: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白了?

猴哥吃醋了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猴哥得第一时间分享的。

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恨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猴哥吃醋了呀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的

谢谢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

有用就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的。

必须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用就好的。

: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学习啦

欢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啦

多多指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leepy: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多指教的!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困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困啦

快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