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Proteus软件实现单片机的电路板仿真

楼主(2013-05-24):
 Proteus软件是来自LabcentereleCTRonICs公司的EDA工具软件。Proteus除了其具有和其它EDA工具一样的原理布图、PCB自动或人工布线及电路仿真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它的电路仿真是互动的,还可以在基于原理图的虚拟原型上编程,并实现软件源码级的实时调试,如有显示及输出,还能看到运行后输入输出的效果,配合系统配置的虚拟仪器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Proteus建立了完整的电子设计开发环境。

  Proteus组合了高级原理布图、混合模式SPICE仿真.

  PCB设计以及自动布线来实现一个完整的电子设计系统。用户可以对基于微控制器的设计连同所有的周围电子器件一起仿真。甚至可以实时采用诸如LED/LCD、键盘、RS232终端等动态外设模型来对设计进行交互仿真。

  1、Proteus软件具有如下特点
  ●支持许多通用的微控制器,如PIC,AVR,HC11以及8051;

  ●交互的装置模型包括:LED和LCD显示,RS232终端通用键盘;

  ●强大的调试工具;包括寄存器和存储器,断点和单步模式;

  ●IARC-SPY和KeiluVision2等开发工具的源层调试
  2、与KEIL的接口
  作为一款优秀的仿真软件,ProteusVSM不但可以实现单片机仿真,更可以结合其它的开发工具进行开发,如KEILC、IAR、MICROChip等多款优秀的开发工具一起进行联合开发下面就常用的KEILC与Proteus的联合使用做一个介绍首先,在计算机上安装KEILC51与PROTEUS。并确保计算机上安装了TCP/IP协议。
  然后复制Proteus的MODELS目录中的VDMT51.DLL到KEIL的BIN目录中。

  使用记事本打开KEIL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并在其中找到如下的内容:

  TDRVO=BINMON51.DLL(“KeilMonitor-51Driver”)在这一行下面添加一行,内容为:

  TDRV1=BINVDM51.DLL(“proteusVSMMonitor-51Driver“)然后保存TOOLS.INI。

  还有一种更简捷的方式,在LABCENTER的网站下载vDMAgdi.exe安装后就可以实现与KEIL的联合调试了。

楼主:
 3、在KEIL中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  首先在KEIL中建立工程文件。选中菜单PROJECT下的0ptionsforTarget‘Simulator'。系统将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在红色框指示的下拉框中选中PROTEUSVSMSIMULATOR,并选中前面的单选按钮。然后点击后面的SETTINGS按钮,
  在HOST中默认为127.0.0.1,即本机。如果PROTEUS是在另外一台计算机B上运行,则将此值改为计算机B的IP即可。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楼主:
 然后打开PROTEUS的仿真文件。点击菜单Debug下的UseRemoteDebugMonitor。在要仿真的单片机属性对话框中指定芯片对应的目标文件。点击OK完成设置
  这时就可以进行仿真调试功能了。

  利用Proteus的仿真功能,完成了一个电子钟的调试工作,并最终实现了设计。下图即为在Proteus中的电路图。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利用Proteus进行单片机系统开发的优点是:

  1.速度快。程序修改、编译后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而且可以根据实验结果对硬件电路进行快速修改。

  2.花费低廉。由于少了实际硬件电路的搭建,也不用一次次地对电路进行实际的修改,可以为整个开发工作减少很多支出。

楼主:
 3,功能强大。由于具有交互式仿真的功能,Proteus的仿真效果很形象。而且具有丰富的元件库,可以很方便的搭建出需要的电路。

  4.效率高。由于它本身集成了开发单片机系统所需要的大部分功能,很方便设计者自行设计、开发,并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设计、调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