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与DAC输出引脚相邻的引脚受到干扰

楼主(2013-05-25):
测了三个板子,一个是stm32f3 discovery 套件,一个是自己焊f303的电路,一个是f103的板子,不同的程序,用dac输出正弦波(峰峰值600mV),测量没有用作他用的、与输出引脚相邻的引脚有约7、8mV的同频率的正弦波噪声。离得远的引脚幅值就小一点。如果输出正弦波幅值大一点的话,噪声也稍微大了点。
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引脚靠的近,信号串扰造成的吗? 如果dac输出引脚旁的引脚是ADC的一个输入通道,那正弦信号会影响adc采样精度吗?
谢谢 :)

网友A:
如果旁边的ADC输入悬空,就有可能直接引入干扰,你可以在ADC输入哪里进行一下处理,就好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旁边的ADC输入悬空,就有可能直接引入干扰,你可以在ADC输入哪里进行一下处理,就好拉 ...

您说多ADC输入悬空,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用该通道采样某一信号,这个信号直接接该通道,那就会受到旁边DAC输出引脚的干扰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多ADC输入悬空,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用该通道采样某一信号,这个信号直接接该通道,那就会受到旁边DA ...

如果ADC前面加了处理,就不会干扰了
其实不是没干扰,而是被处理掉而已

网友B:
输出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相邻IO口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相邻IO口是什么状态?

16K 和31.25k正弦波两种都试过,旁边引脚有的是没有设置,即复位状态下的浮空输入,有的是设置了模拟输入,都有干扰。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