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直流电源线传输信号,请熟悉的人指点下!

楼主(2013-05-25):
我要在3.3V、5V这种直流电源上传输信号,请问如何实现?先要把信号调制到电源上去,然后接收端再解调出来。
如果知道实现方面,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要提高,然后终端用串联电容提取交流信号,串联电感加稳压供电。没信号时供电,有信号时断电,断电后由终端自身的大电容供电。利用类似电报方式发送,一个长度低电平算0,3个长度低电平算1。也可以参考DS18B20寄生电源模式,或者RF射频卡传输。这种只能用在低功耗上,不然你也可以把直流调制成正弦,按电力猫那种方式。

网友B:
LZ可以看看HART协议,及其物理层的实现。这在早期的工控领域用的较多。
http://baike.baidu.com/view/963855.htm

网友C:
调制到高频载波上,电源回路串入电感隔离高频信号,然后用电容将载波耦合到电源线即可。

网友C:
对于节点功耗很低的应用可以直接调制电源或者用电流环传输数据。

网友D:
电话机也一样,可以看看。

网友E:
原理上面几楼的说得都不错,具体实现看你要求,有时很简单。

网友F:
调制到高频载波上会存在一个问题,首先楼主说的是3.3V,5V的系统,调制到电压这么低的电源上,调制信号的幅度要调到多高呢,幅度大了肯定会影响电源质量,其次,直流电源上并联的电容肯定会比较多,高频信号直接会被吸收,信号强度肯定及其微弱,怎么解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调制到高频载波上,电源回路串入电感隔离高频信号,然后用电容将载波耦合到电源线即可。 ...

你好,可以将的具体点吗?大哥、  电源上串联LC?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调制到高频载波上会存在一个问题,首先楼主说的是3.3V,5V的系统,调制到电压这么低的电源上,调制信号的幅 ...

幅值mV级就可以了,前面说的引入电感隔离就是为了对付电容的旁路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好,可以将的具体点吗?大哥、  电源上串联LC?

串联的是电感,用来防止系统内电容对高频信号的旁路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献计献策!
如果要通过电源两根信号,传输低频差分信号?可行不?我担心差分信号对地有干扰,接收端如何电源隔离低频信号呢?电感应该隔离不了吧?

网友C:
怎么个“差分信号”?隔离低频信号做不到,隔离高频信号很简单。

网友F:
在电容上串连一个电感的话,电容的功能会不会影响很大,而且不能每个电容前都串联一个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