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打印和smart pdf颜色问题

楼主(2013-05-25):
因为要生成负片,就按网上的教程修改了打印设置中的颜色   结果打印和smart pdf颜色都出问题了,  用了恢复系统默认设置也没用。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最后貌似找到了解决方法,在找印预览的configuration  中的preferences  修改各层的颜色。。。。。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是,明明该了一个颜色也点的 ok 但颜色就是没有改过来。最后不断的换颜色才成功的。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