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啥电阻”?

楼主(2013-05-25):
如下图:
请问,这是个“啥电阻”?是可变电阻,还是热敏电阻?
谢谢!

网友A:
算热敏吧

楼主:
谢谢!
请问,参数“10ohm@100mA ”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当电流是100mA时,电阻值为10oh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参数“10ohm@100mA ”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当电流是100mA时,电阻值为10ohm。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真没用过这种电阻:lol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好陌生呀。

网友E:
100mA保险电阻吧?

网友E:
或者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F:
应该是保险电阻才对,热敏电阻没这么小阻值的。

楼主:
有新意,研究下

网友G:
现在是乱七八糟!…热敏电阻:在符号旁是有个温符号!c。…可变电阻有箭头!…
现在是个创新年代哟?????!!!!!!!晕!:Q

网友H:
感觉像可调的保险电阻。

网友I:
没见过这样的电阻

网友J:
是热敏电阻吧,10 Ohm是常温25度的电阻,100mA是最大通过的电流。

网友K:
看不懂哦。。。

网友L:
反正是非线性电阻

网友M:
表示不明白没看不懂

网友N(2013-07-12):
看应用场合,上次看无线电,有种电阻是限流的,用于LED。100mA时电阻10ohm,电流上升电阻值也会上升,使电流相对稳定。

网友O:
涨姿势喽

网友P:
应该是热敏电阻!

网友Q:
热敏电阻得多,因为电阻通电会发热,会影响电阻值,所以要标注温度和标称电阻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