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求助CC2530天线设计方案

楼主(2013-05-25):
各位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我想请问一下在哪可以查到关于CC2530芯片天线设计的详细走线规则,我做的是鞭状天线,毕业设计涉及到这一块。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看看CC2530技术手册上给出的例子。我帮你向TI技术员问问。

网友B:
看下你的设计的发送接收数据的频段是多少的

网友B:
然后再根据这个频段的设计天线的长度跟线宽就可以了啊,这方面的天线设计资料的我就不说了,网上一大把的,关于无线天线设计的

网友B:
网上的这些资料的也未尝都是完全适合的资料的,楼主可根据那些资料的根据你的设计改进天线设计的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一看  技术手册  上面有详细的讲解   应该可以找到你问题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CC2530技术手册上给出的例子。我帮你向TI技术员问问。

我做的是鞭状天线,2.4GHz   50欧姆 的那种。不知道您对亿道电子了解多少,我们参考的就是亿道的鞭状天线,我的导师说PCB板其他元器件都可以不做硬性要求,但天线部分必须要严格按照数据来做。我在德州仪器的网站上找了很久,他们给的天线设计参考上没有讲啊!只是给出了构成巴伦电路的几个电容电感及天线座如何布局,至于如何走线,线走多宽,都没有给。您的经验比我丰富得多,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些思路?我的电路板要得比较急,多谢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  技术手册  上面有详细的讲解   应该可以找到你问题的答案

您说的是cc2530的pdf文档吗?貌似没有啊,我要得是巴伦部分的布线规则,比如如何走线,元器件间隔多少以及线应该走多宽,您知道哪可以查得到么?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鞭状天线,2.4GHz   50欧姆 的那种。不知道您对亿道电子了解多少,我们参考的就是亿道的鞭状天线 ...

我本科时候做过手机的天线,用的是ADS仿真的。不知道哪个软件能帮你设计CC2530的天线不,我再帮你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设计的发送接收数据的频段是多少的

我设计的是2.4GHz的鞭状天线,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不是很熟悉,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详细的信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科时候做过手机的天线,用的是ADS仿真的。不知道哪个软件能帮你设计CC2530的天线不,我再帮你查查 ...

我的天线用的是HFSS仿真的,您懂这部分吗?

网友A:
理论上芯片天线线路的输出阻抗与天线阻抗等大就能获取最大的天线辐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这些资料的也未尝都是完全适合的资料的,楼主可根据那些资料的根据你的设计改进天线设计的就可以了 ...

可现在问题就是我对设计一点想法都没有,我就想找到一个参考跟着做一做,自己有体会了才能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天线用的是HFSS仿真的,您懂这部分吗?

这软件我听说过,没用过,应该是目前公开的最好的射频设计仿真软件.准确的说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我听说过,没用过,应该是目前公开的最好的射频设计仿真软件.准确的说我不懂. ...

我在TI论坛上看到你发的贴了,谢谢你!我也一直在找相关的资料,顺便问一下SWRA380.PDF这个文档是否有用?我刚下载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TI论坛上看到你发的贴了,谢谢你!我也一直在找相关的资料,顺便问一下SWRA380.PDF这个文档是否有用 ...

应该有用吧。我马上也要从事Cc2530的开发设计工作了。以后我们在论坛多多交流啊

网友D:
天线这一块   了解的不是很多   这一块  不能帮助楼主   对不住   楼主

网友E(2013-08-07):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正在做CC2530的一个项目,两层板,CC2530的RF出来到天线之间用了集成的巴伦匹配的器件,现在不知道巴伦与CC2530之间怎么匹配走线?两层板的阻抗控制50欧不现实,看到JOHANSON TECHNOLOGY推荐的电路上只有巴伦到天线间能做到50欧吧

网友F:
这一块  真的不懂  帮楼上的顶一个  先看看  顶起来

网友F:
射频这一块  几乎没有什么概念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这么长时间了   楼主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顶一个

网友C:
天线这一块   了解的真的不是很多

网友G(2014-12-10):
楼主同学的毕设做完了不,来讲讲天天的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