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25):
串口通信中,数据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并且每个字节都是高高低低的8位依次传输的,怎么区别每一位是属于前一个字节的还是属于后一个字节的呢? 还有,对每一位的电平都要进行不少于3次的采样,每次采样的值怎么区分是前一位电平的采样还是后一位的采样呢

网友A:
串行通信一般有开始位和结束位进行数据对齐,这一般由硬件芯片实现,你不用其关心

网友B:
其实不用纠结这种问题,我的理解是,数据是八位八位一起发的,那么收到的时候也是八位八位一起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