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问题

楼主(2013-05-25):
有人熟悉pcb制作的吗?想询问一下有关自动布线的规则设定。

网友A:
一般都是手动的呀~自动的不清楚耶~

网友B:
不要相信软件的自动布线!必须自己严格按照规则手动布

至少我接触过的四层以下的板子是这样

至于6层和8层这样的,我没有发言权

网友C:
自己布吧,自动布的不能用还要改,比自己布还慢
好处:
1、进一步熟悉电路
2、随时调制布局
3、可以查出一些小错误。。。封装啥的

网友D:
我一直手动。

网友E:
自动布线不好的,需要手动布线的

网友C:
一般都手动布线的

网友F:
还是尽量少用自动布线吧

网友G:
手动布线还是蛮好的,自动布线的话毕竟是机器么,设计的再好,怎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的需求的

网友H:
一般都是手动布线吧

网友F:
LZ还是手动布线吧

网友I:
自动布线的确用的不多

网友J(2013-06-27):
这个规则网上应该有很多,不过还是建议手动布线

网友B:
布线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参照的

网友A:
还是尽量不要用自动布线

网友I:
一般都是手动布线的

网友K:
手动布线吧,技巧还是很多的

楼主:
高手都是手动布线的,对经验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J:
可以找本画PCB的书好好看看

网友L:
基本没用过自动布线

网友M:
还是学习手动布线吧

网友B:
自动布线好像很少吧

网友K:
多层板的布线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网友C:
高速PCB板的布线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网友L:
自动布线的规则网上应该有很多,不过的确是很少用到自动布线

网友K:
还是要学会自动布线,画板的精华就在布线技巧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要相信软件的自动布线!必须自己严格按照规则手动布

至少我接触过的四层以下的板子是这样

是的,不要相信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