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3-05-25):
帮推荐一个16位,1-4路,并行数据输出,不是差分信号输入的AD芯片呗,谢谢啦,之前选过ADS8323,发现是差分信号,不方便

网友A:
最好是+-5V的,刚照的一个ADS7805是正负10伏的,不太满足要求,我们的信号就0-5V吧

网友B:
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C:
这个只能自己去查一下相关的数据手册